在X宝买的二手FX3U 求鉴定

楼主(2015-10-01):
在X宝买的二手FX3U 求鉴定

楼主:
发不了图片呢

楼主:
[attachment=140044] [attachment=140045] [attachment=140046] [attachment=140047] [attachment=140048] [attachment=140049] [attachment=140050]

楼主:
倒数第二张图片 有一个很大的芯片 拍的不是很清楚 不知是不是打磨过的 好像上面有许多透明的固体 不知怎么回事

网友A:
凑合着用吧,高仿的就是质量差点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凑合着用吧,高仿的就是质量差点罢了。
难道是高仿的

网友B:
只做一般的逻辑运算的话,将就用吧,用到模拟量与高速的话,还是用正牌好,有保障

网友C:
好像是假的

网友D:
可以找一个真的看看做工对比一下

网友E:
如果是2013年以后的,应该有防伪标志,没有的话假的就多

网友F:
应该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