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01):
我用PLC(FX1N)输出脉冲给步进驱动器(雷赛M420),带动步进电机(42HS03)。

频率超过180PPS时就转不动了, 为什么?   我要转快一点啊。

2015.10.2  问题解决了,  犯了个很低级的错误,FX1N用了继电器输出型的,。
     换了一个PLC就能转动了。   频率能到100KHZ,但是就是还要细分,100细分。也就是到300RPM。

  感谢大家的回答。

    这里我还有两个问题想请教大家,  1.步进系统(包括电机和驱动器)的功率是什么算的?    因为我要用发电机供电,所以要计算功率。
                                    2.130系列的电机所配的驱动器有没有是用直流电源的?雷赛的没有,要用交流的。
菜鸟努力中

网友A:
步进电机你要转多快?不要当伺服电机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步进电机你要转多快?不要当伺服电机好吧

不需要很快啊,不超过800转。
菜鸟努力中

网友B:
这个问题也困扰我很久,上网找了些资料,好像说电源不要用24V的,用更高电压的电源才够功率

网友C:
首先,请确认FX1N的脉冲口是不是Y0或者Y1,因为这两个输出点才是能达到100KHZ的;
其次,确认一下步进驱动器是否和步进电机匹配;
再次,确认步进驱动器的分辨率(拨码开关的设定),或者电子齿轮比是否设置过大。

网友D:
如果步进电机不失步,减小细分或者增大频率看看最大速度。一分钟800,每秒才13.3圈。普通步进电机不细分200个脉冲一圈。PLC脉冲输出频率2.6k就可以跑到这个速度

网友B:
有没有真正懂的,不要键盘侠

网友E:
把加减速时间加大试试。

网友F:
国产步进额定转速左600转左右.,另转速与细分有关系.就算你细分是最小2细分,步进电机1.8度步距角,一圈的脉冲也要400个脉冲,你那180脉冲是不是太低了.
另用步进电机,步进电机有一个低频共振区,一个高频共振区,都要避开.
步进电机加减速要比伺服加减速时间更长.
  • 下载积分:+3(892777011)
  • 自动化单机,生产线,项目编程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国产步进额定转速左600转左右.,另转速与细分有关系.就算你细分是最小2细分,步进电机1.8度步距角,一圈的脉冲也要400个脉冲,你那180脉冲是不是太低了.
    另用步进电机,步进电机有一个低频共振区,一个高频共振区,都要避开.
    步进电机加减速要比伺服加减速时间更长.

    我空载在试的时候,频率在150pps的时候能启动,   超过150PPS不能启动。    通过PLSR指令能让频率到180,超过180就不转了(就是只在加减速过程中有转)。
    至于加减速时间,   我试过很过次,好像不是加减速的问题,  1000MS   2000MS  5000MS  多大都不行。
    菜鸟努力中

网友G:
    步进转矩衰减很厉害,高速时力矩很小,所以一般低速用步进,转不动就是转不动,不行换伺服。
  • 下载积分:+3(892777011)
  • 上海承接工业电气自动化项目工程 461946157@qq.com   13162651373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空载在试的时候,频率在150pps的时候能启动,   超过150PPS不能启动。    通过PLSR指令能让频率到180,超过180就不转了(就是只在加减速过程中有转)。
    至于加减速时间,   我试过很过次,好像不是加减速的问题,  1000MS   2000MS  5000MS  多大都不行。

    [attachment=140061]
    转矩小了

网友I:
提高电压48V,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