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与F X2n的R S通讯问

楼主(2015-10-01):
在R S D1000 K8 D800 K8指令中通讯要想写入频率值大小或变频器地址等到变频器中,假如是有下列程序决定[M O V Hx D1000]这其中x是从什么资料上获取的?拜谢各位师赐教

网友A:
比如:运行指令代码16进制是HFA,转换成ACSII代码就是H46,H41,将这二个代码传送到D中,就行了,

网友A:
然后写入正转,反转,停止,同样是要转换成ASCII代码,写入三菱专用格式中。

楼主:
上楼师傅,请问如“运行指令代码”HF A是从变频器使用手册上得到的吗?与变频器中功能代码有联系吗?还是从其它什么地方得到的?

网友B:
2N的为什么不用变频器指令呢

网友A:
手册中有的,代码是要写入指定格式才行的,格式有运行,读频率,监视等,2N的不支持变频器指令,除了你要加个专用的盒个。3U的才有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