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这个程序不能用,哪有错

楼主(2015-10-02):
一个 上下动作的程序,上限开始下 ,到下限有上上到上限关断,有自动和手动

网友A:
节日都没有休息,辛苦了楼主
独自漂泊

网友B:
截图上来不更好吗?

网友C:
同意楼上,方便

网友D:
手动和自动无法选择
ZRST S0 S20一般用M8002开机初始化,而不是用X0
本人知识浅薄,只能有这点小认识,有说错请大神指正

网友D:
楼主,不好意思哦,没有看清楚你加了取反指令,不过既然你用了SET M0和SET M1,你选了自动,你得把自动复位了,才能运行手动,不过我认为要加复位指令才行,还有我建议你用一下主控指令来选择自动和手动

网友E:
把Y2,Y7输出处理一下 。
把SET m0 SET m1 改成 OUT M0 OUT M1 试试
后面的看不到没法多说

网友F:
这样双线圈输出了,而且自动时用上升沿来输出Y7
Y7只能动一个周期动一下…………

网友G:
上电就置位自动;而选择手动时又没有把自动复位.
另外T0接在上升沿后面怎么工作?

网友H:
你先用:工具——程序检查。看看你自己编写的程序有没问题。
一、双线圈
二、无复位
三、太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