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电开关后面接变频器

楼主(2015-10-02):
现在搞一个供水系统,供电公司的配电房装有漏电开关,供电公司不让换成空气开关。
供水恒压控制为变频器,变频器一运行漏电开关就动作。现想加个三相隔离变压器,行吗?
有谁试过?

网友A:
是3P的漏电开关吗?

网友B:
没试过,方正漏电后面有变频器跳正常,

网友C:
加变压器肯定可以,还有你把变频器外壳不接地,安装在绝缘板上试试。

网友D:
加进线电抗器,加磁环,加输出电抗器,都行啊。

网友E:
有的变频器为了电磁兼容外壳加了一个电容与主电路相连,在变频器说明书中有说明,拆掉就行了。

网友F:
为什么会跳呢?
生活的理想就是理想的生活

网友G:
前几天出去安装机器就遇到搂上一样的故障!

楼主:
怎么解决的

网友H:
第一步:变频器载波频率尽量降到最低,比如2k。
第二步:漏电开关选用300mA动作的。
第三步:变频器输出端加正弦波滤波器。
用隔离变压器当然是最好的了,不过成本比较高,变压器体积也比较大,安装也不方便。并且变压器发热量也不小,使机柜散热难度加大。

网友I:
加三相隔离变压器自然好,就是费用高。重点是做好变频器的EMC。
于英剑
yaanlh

网友J:
把变频器安装在绝缘板上就不会跳闸了我试过的。

网友K:
我们也遇到过,变频器是装在电工绝缘板上的,接上地线(外壳)开机通电即跳闸,后来直接把变频器的地线拆了OK了
!
寻师傅多名

网友L:
变频器和电机都不要接地

网友K:
引用 网友L:
变频器和电机都不要接地
电机一定要接地线!不然就算不漏电感应电也够你喝一壶的,因为变频器高频载波产生的,距离越远越严重。
寻师傅多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