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02):
  VFD-M系列--低噪音迷你系列

  VFD-S系列--多功能简易型

  VFD-A系列--低噪音范用型

  VFD-B系列--无感测向量控制型

  VFD-F系列--风机水泵专用型

  VFD-E系列--内置小型PLC,高功能/弹性扩展型(new!)

  VFD-EL系列--迷你型,无内置刹车电阻

  VFD-C2000--磁场导向矢量控制,内置PLC(引领驱动大未来)

  VFD-VJ系列--油电伺服驱动器(专为注塑机量身打造的驱动器)

  VFD-VL系列--电梯专用变频器

  VFD-VE系列--高性能磁束向量变频器(张力控制)

  VFD-B-P系列--高性能平板型,穿墙封闭安装,适合高粉尘环境
         VFD-CP2000
         VFD-CH2000……等等
一些专用的还好,比如风机,电梯,张力控制等,但是我现在要控制一个输送带和送料机(转盘卷绕放材料不需张力控制),我都不知道怎么选型,比如三菱的话这种类型负载会选E740或D740
  • 下载积分:+1(bing5566)

网友A:
    是这样的啊,每个系列里面根据输入电压又能分好多种

网友B:
    一般用用  M 系列 E系列  C200 系列   建议  E 系列
  • 下载积分:+1(20100330love) 真诚感谢!

网友C:
    功率多大,有什么特殊需求?

    我自己了解到的知识,粗略的介绍下。
    A系列是很早很早的系列了,早没生产了。
    M、S、L是低成本系列,出来得比较早,特别是M系列比较成功,现在很多山货都在外形和功能上仿M系列。
    M系列有220V(230V)、380V(460V)和575V(不常用)分类,功率范围从0.75到7.5kW。民用商品,或要求不高的地方选用,价格是比较有优势的。
    S和L系列,是廉价系列,面板与变频器一体,有110V(我们用不上)和220V级别,特别说明S系列也有380V基本(很不常用就不说了)。其中220V系列,S 从200W到2.2kW,L从200W到1.5kW。个人感觉,L系列外观设计非常漂亮。
    便宜货就这三个系列,L最便宜,再是M,S(M和S价格差不多,要看具体型号),M系列出货量大些。

    E系列出来的时间也比较长了,功能和做工都不错,并且可以并排安装,就是横向挨在一起,可以节约机柜空间。并且E系列还带内部PLC,这对有些应用就可以省一台PLC了。E系列还有就是可以加很多扩展模块,这样功能就非常强大了。提供110,220,380V级别,其中380V基本从400W到11kW。E系列还有特殊形式,不常用,具体你看手册。

    EL系列,是E系列的简化版本。

    F、B、V系列:是上一代产品,出来时间也比较长了。
    F系列是风机、水泵用。
    B系列是标准型变频器,功能、做工都很不错。
    V系列是高级功能变频器,代表上代台达变频器的最高水平。后来升级到VE系列。
    B、VE使用量比较大,现在还在继续供货。并且他们的派生信号比较多。

    现在就是C系列主打天下了,可以带很多功能模块,本身也带很不错的PLC功能,矢量控制也非常成熟了,通讯上也很不错。
    C200是小功率段,简化形变频器。
    C2000是标准型的变频器,功能、性能、做工、价格比较均衡。
    CP2000是风机水泵型。
    还有派生型号CT、CH、CHH。

    你可以在E、EL、C200之间按实际需要选择,尽量选择C200系列,因为能提供更长的供货周期。
    当然,如果成本压力大,也可以考虑M系列。

    具体你可以去  中达电通  下载选型手册看下,我说的也可能不全面,也可能有错误的地方,还是要以供货商给出的数据为准。
  • 下载积分:+1(zhouyongcq)
  • 下载积分:+2(20100330love) 师傅讲解的很详细
  • 下载积分:+1(yerong)

网友D:
    大多数情况下用M系列的。
  • 下载积分:+1(20100330love) 真诚感谢!
  • 于英剑

网友E:
    曾经做过台达代理商的技术支持,对台达产品还是有所熟悉。清晰记得去客户调试高速电主轴,12000转每分钟,台达在变频器领域,在国内还是有一定技术优势的。
  • 下载积分:+1(20100330love) 真诚感谢!
  • 深圳威纶解禁,步科解密,繁易解密 ,西门子200smart 解密, 欧姆龙扩展密码解密   FX5U解密  基恩士解密, 海泰克解密, mcgs屏解锁,安川PLC解密 GOT2000解密 松下FPXH FPX  FP7解密, Proface解密  RENZHE群:854354934    微信:crack2016  PLC项目承接电话:136-7025-97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