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02):
1.步进系统(包括电机和驱动器)的功率是什么算的?    因为我要用发电机供电,所以要计算功率。
  2.130系列的电机所配的驱动器有没有是用直流电源的?雷赛的没有,要用交流的。
菜鸟努力中

楼主:
大神快出现啊。
菜鸟努力中

楼主:
百度上说是这样算的,   这样算是电机的功率    还是整个系统的功率呢?

步进电机功率计算:
  力矩与功率换算

  步进电机一般在较大范围内调速使用、其功率是变化的,一般只用力矩来衡量,力矩与功率换算如下:

  P= Ω·M

  Ω=2π·n/60

  P=2πnM/60

  其P为功率单位为瓦,Ω为每秒角速度,单位为弧度,n为每分钟转速,M为力矩单位为牛顿·米

  P=2πfM/400(半步工作) 其中f为每秒脉冲数(简称PPS)

步进电机的特点就是随着转速的提高,力矩急剧下降,两者的关系是非线性的。所以对于一台步进电机,不同转速下输出的功率是不同的。

你可以根据公式P=2πnM/60 算出这台电机任意转速下的功率。
菜鸟努力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