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软件如何更改中文版

楼主(2015-10-02):
刚下载的第一个软件包,安装的是英文版的,怎么更改便成中文的啊

网友A:
莫名其妙

网友B:
直接下中文版的,简单
lishunlong86

网友C:
是三菱的软件吗?如果是,英文版的只有切换到2000的编辑软件后可以中英日三种语言相互切换!方法,视图------显示语言切换,重启软件即可!如果是1000的编辑软件英文版的是不可以切换语言的!

网友D:
楼上说的正确,可以选择语言的
wjtdhx.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