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03):
有两台plc,CP1H XA-40DR-A使用一个同样的程序,是验证过好用的,但这两台就是不能用,表现如下:
使用第一模拟输入通道,量程4-20mA,6000分辨率,传感器测试是好的,设置0-520度,输出4-20mA, 使用万用表确认输出电流正确,温度变化后电流也随之变化。线路验证没问题。
现在出现的问题是不论如何程序里200通道取得的值都是6300,且不会变化。
为此,做过的尝试有换其余通道,把不用的通道短接,反正就是不管怎么测量就是无法取得正确的读数,是否可以确认模拟输入坏了?
但拔下模拟输入的接线模块,200通道的值变为8300,这个是断线保护后输出的,不知道为什么是8300不是8000
请教高手,这里到底是有什么问题?

楼主:
发帖5分钟后解决了。。。。。。可怜我都折腾了四五天了。
那个电压,电流切换开关。。。太小了,我6,7百度近视,看不清,让我同事帮我确认,结果。。。
现在想来一切都正常了,开关不对,选择电流量程,但输入是电压,可不是总是输出个最大值么,
说出来给大家个笑话看吧,希望不要有人走我的弯路。
  • 下载积分:+1(xingzb2)
  • 下载积分:+1(gyfeigyfei)
  • 下载积分:+1(guochunyi) 感谢分享!

网友A:
    这是一个宝贵的经历!

网友B:
    宝贵经验,学习了。

网友C(2015-11-28):
    建议调试前把手册看得认真些

网友D:
    手册上有说明的,电压和电流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