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usb ppi 驱动win7 光盘不见了,有谁能给一份吗?

楼主(2015-10-03):
国产usb ppi 驱动win7 光盘不见了,有谁能给一份吗?

网友A:
不用光盘,你装个驱动精灵软件可以解决问题,运行驱动精灵,你插上数据线,会提示你装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光盘,你装个驱动精灵软件可以解决问题,运行驱动精灵,你插上数据线,会提示你装上!
[upload=1]
还是不行

网友B:
那线断了,丢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