掉电保存继电器和参数写入题

楼主(2015-10-04):
两个问题:
1. 在STOP状态下通过WORK2PLC参数下软组件页面下去设置了, 重新上电后还是会被清除…
2. 智功能模块设置的参数写不进去PLC里… (确认在STOP下写入, 重新上电后, 数据依样没写入…)

网友A:
你这二张图与你说的没任何关系,图一是你设置的断电保存器
图二是你设置的定位模块对应的缓冲存储器
我的图一代珍下载参数和程序,图二代表下载定位模块参数.
你所谓的写不进去是你完全没有下载定位模块参数 [attachment=140078] [attachment=140079]
下载积分:+5(陈大围)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2(最远是多远) 感谢分享!

楼主:
有的... 我是指那些页面做了设置, 然后进行写入(像你的那样), 却完全没有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