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电保护

楼主(2015-10-04):
家用热水器开关一按下就跳是怎么回事?有熟悉的朋友帮忙说说主意

网友A:
热水器漏电,请专业电工检测一下加热管绝缘。

网友B:
可能是加热丝坏了,接地了。用表测量一下,如果用摇表那更好了。

网友C:
一般来讲,这种情况是电加热棒引起的。
另外,就是漏保的问题,只是这种几率很小。

网友D:
用表测一下绝缘电阻就知道了

网友E:
热水器漏电

楼主:
谢谢,今天有时间过细查了下是温度开关坏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一般来讲,这种情况是电加热棒引起的。
另外,就是漏保的问题,只是这种几率很小。

网友G:
思路开阔点,一切皆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