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J4伺服停止时过载

楼主(2015-10-04):
三菱J4伺服,运行中实际负载率85,停止时有168,十几秒后报过载50.4,求大神指导一下,我该调哪些参数(正常运行中不会过载),跪谢
lishunlong86

网友A:
你选监控下机械共振点,把共振点抑制掉后,J4的用一键式调谐就可以了。电机的实际负载率有点高,可根据以下来判断;
1,检查机械是否有松动或者卡,如果没有那可能是你的电机选小了!
2,是否此电机用在频繁定位,100ms一次或者更低,这种情况会导致负载率过高,可采用下下述方法,a,添加一个制动电阻,b,做一键式调整时选择高响应模式。

楼主:
非常感谢大师指点,现在如果换大点的马达,问题可以解决,但是费时又费钱,老板要求不换马达,靠调节参数来解决此问题。一键式调谐我也试过,只可以减小运行中的负载,停止时的负载不能减小。PA10位置到达和PC07零速度是什么意思,调节这两个参数不知道可不可以解决问题
lishunlong86

网友A:
调节这两个参数是没有用的,如果不想马达的话,只能换减速机,那你要计算下转速是否够!还有,电机使能后你有没有采集波形,看看机械共振点?
真诚感谢!换减速机后速度达不到要求,波形有采集,现在转速为0时,实际负载率有168,不知道从哪里入手了
lishunlong86

网友A:
你还是没有明白机械共振点,电机使能,电机不动时采集波形,监控的参数默认即可,不用去管实际负载率,采集完波形后,用FFT看波形图,哪个频率波形有尖波,软后设置滤波器1,改为手动,将测得的尖波频率填写滤波器1里面,将机械共振点一直掉。如果使能后,过一会就报警而导致无法采集波形,你可以把刚性(PA08)先调低再采集波形,抑制掉后再慢慢调大刚性,或者一键式调谐,同时也要注意负载惯量比的数值!如果设置滤波器还是无法解决的话,说明机械安装上肯定有问题。
机械共振点不抑制掉,电机永远都调不到最近状态。无论是什么品牌的伺服电机都是如此。
下载积分:+2(guochunyi)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