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程序求助

楼主(2015-10-04):
请教各位高手:流水线上物件检测好坏,如果检测到产品是坏的要排掉,移位多少个产品到出口要排掉可以设定(用寄存器移位变址可以做到),为了安全检检测到产品是坏的要排多少个可以设定,(例排3个中间1个是坏的可以保证排废确定),排废多少个我用计数器预设置可以做到,但是排废到预设置后要复位一次,如果检查全部都是坏的,那怎么办,不可以复位,第4个怎么拍啊!请教各位高手,谢谢了。

网友A:
好的置0 坏的置1,就可以了,好坏都要进行移位,我做过,不是很难

网友B:
fifo先进先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