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04):
三菱Q系列的plc怎么写MODBUS 通信程序呀?使用什么指令呀?
  • 下载积分:+1(荀燕群) 真诚感谢!

网友A:
    QJ71C24N用程序是不支持MODBUS协议的,非得用通信协议功能才行,打开通信协议功能→新建→选择施耐德→可直接选MODBUS协议,然后就是安装协议格式填空就好了

网友B:
    引用楼主yuetianbing于2015-10-04 20:10发表的 跪求QJ71C24N 采用MODBUS 通信案例????求大师指点 :
    三菱Q系列的plc怎么写MODBUS 通信程序呀?使用什么指令呀?

    改QJ71MB91

网友C:
引用 网友A:
    QJ71C24N用程序是不支持MODBUS协议的,非得用通信协议功能才行,打开通信协议功能→新建→选择施耐德→可直接选MODBUS协议,然后就是安装协议格式填空就好了

    MODBUS协议既然是一种协议,就按照这个协议的格式写个发送接收的程序就可以了。QJ71C24N通讯协议可以自定义,MODBUS协议肯定是可以的,就是比较繁琐些。

网友D:
    用自由通讯格式应该可以编写MODBUS的通讯程序。以前我用信捷的PLC自由通讯写过MODBUS程序。三菱Q没试过。

网友E:
    自己编写modbus协议了,花点时间就可以了,我做过几个这样的项目!

    QQ:3469944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