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04):
请教大侠,
我的CC-LINK中,有17个远程输入信号模块,其中第9个32点的模块偶尔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其中有X6,X7,XA,XE(都是接近开关信号)),四个信号出现过信号不能关断的问题,

接近开关感应了就有信号,不感应了信号还保持,我把线拆了,PLC监控这边还是有信号,不过模块上不亮灯,除非我用PLC强制关掉,或关断PLC电源重开,才能恢复正常,

也不经常出现,有时就连续一天两天都没问题 ,

第一次遇到,请问这是什么问题,我看过手册上有说信号不能OFF,需要并电阻。但我十多个却只有这一个有问题。实在不明白。
电镀设备自动化

网友A:
通信电缆可能接触不良

网友B:
把模块交换一下位置看看。

楼主:
谢谢两位,我试试,
电镀设备自动化

网友C:
是否信号带锁定功能了?

楼主:
这两天又没问题,但我认为问题还是存在,
楼上说是否信号带锁定功能,怎么说
我并没有去做锁定信号的程序
电镀设备自动化

网友D:
既然有有问题的几个点,可以强制关掉,那么你仔细检查下程序,有没有其他地方使用到这几个点作为输出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