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05):
升降伺服在D5=3时Y0有输出,但是伺服不运行
升降伺服在D5的其他数值时,升降能运行。求解
还有就是PLC有时诊断6764错误。

网友A:
隔一个扫描时间试试

楼主:
你的意思是加长扫描周期吗

网友B:
程序还有好多双线圈输出的
这怎么是双线圈呢,没有吧。

网友C:
你看看有没有重复的定位指令输出,顺便观察d5=3时,定位指令运行前Y0,有没有输出,再启动定位。
在程序1798步把m8000改为M207的话程序就出错,

网友D:
PLC有时诊断6764错误
其中一个定位指令还没完全输出, 另一个定位指令就执行。请确保定位指令输出完毕(M8029)才执行另一个定位指令。
再就是我想问问,在步进指令里面可以用DDRVA指令吗,三菱客服说能,很多人说不能

网友D:
DDRVA 指令可以用在FX3U

网友E:
D5=K3 Y0为何有输出?程序中D5=K3,立即变为K4,  D5= K4 升降伺服才动作

网友E:
如同修改再试试
还有就是当第一个循环开始时在D5=k2如果把M207用m8000短接,程序能够正常运行,但是不用M8000短接程序就会在执行D5=k4步,PLC有输出D8140当前值变化伺服不运行,关键就是在里

网友E:
引用 网友E:
如同修改再试试

一般2轴同时动作的时候,最好不要用M8029,用当前值D等于设定值D 且当前轴不发脉冲(M8340 ,M8350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