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05):
类似于几个按键接不同的灯,

按键1按下后 红灯亮

按键2按下后 按键1 弹起  绿灯亮

按键3按下后 按键2 弹起  黄灯亮

不设顺序,

即 假设按键2按下后,不论按下的是按键1 还是按键3 ,按键2都会弹起(断开)。

请问这样的功能在PLC程序里面怎么实现?

(发现如图这么编程序,m0置位后,  m1,m3是不能够置位的)

网友A:
上升沿清除

网友B:
   M0
---|^|----------------------------------------(M20)
  M20  M21  M22    |
---| |-----|/|-----|/|-----|

  M1
---|^|----------------------------------------(M21)
  M20  M21  M22    |
---|/|-----| |-----|/|-----|

  M2
---|^|----------------------------------------(M22)
  M20  M21  M22    |
---|/|-----|/|-----| |-----|

网友C:
2楼的回答让我长见识了,不需要开编程软件就把意思表达出来了

网友D:
你应该买一个电风扇的调速按钮。

楼主:
引用 网友B:
   M0
---|^|----------------------------------------(M20)
  M20  M21  M22    |
---| |-----|/|-----|/|-----|

还是1楼好,你这样如果按钮太多,几百个 咋办呢?  太繁琐复杂啊

网友E:
三菱的MOV K0 D0
            MOV K2 D0
            MOV K4 D0
            随便你编写

网友E:
也可以MOV K1 K1Y0

网友E:
比如 X1     MOV K2 K1Y0
        X2       MOV K4 K1Y0

网友F:
用字操作可以同时控制16个键实现同样功能

网友G:
用字操作最简单的

网友H:
MOV最简单

网友I:
1楼很方便,简单明了。2楼按钮少的话好用,多的话就很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