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05):
本单位有一台71050铣床用的是双速电机正反转控制

请问  电机接线端U1   U2接反灰烧毁电机吗

我是转换开关接出来6根线
U1V1W1   U2V2W2

U1V1W1与电机接线柱U2V2W2相接

U2V2W2与电机U1V1W1相接

电机用了没多久就冒烟了是不是因为U1   U2接反了

感谢大家的指点我可能表达的不太清楚    我是转换开关3跟电源进线  接出6跟线U1 V1 W1 U2 V2 W2 到电机

网友A:
电机接线端U1   U2接反会烧毁电机的。
我是转换开关接出来6根线
U1V1W1   U2V2W2

U1V1W1与电机接线柱U2V2W2相接

U2V2W2与电机U1V1W1相接

电机用了没多久就冒烟了是不是因为U1   U2接反了

网友B:
你的转换开关 那以历害   你是不是从电机接出来的6根线   转换天关   进电源三根线   出线去电机三根 就OK了

网友B:
给你发个图  就这么接 为你画的不用谢我  叫我雷锋   电机接线合上的线好    L1-L3  是源进线  U V W  是出线  在接到 电机合是的U1 V1 W1  就OK

网友B:
不好意思啊 双速 这么接  双速的 和星角的  线都不弄反  分着头未端呢    双速的是  又星抽头    直接上图了  按图上接   你就给他们说我要是在接烧蛋蛋砸了

如果把电机123   456颠倒了会怎么样
假如123是电机U1 V1 W1
        456是电机U2 V2 W2
我把电源U1 V1 W1接在456上U2 V2 W2接在123上会怎么样
xuehi

网友C:
电源只接1 2 3是低速,电源接4 5 6,短接1 2 3是快速。自己看下按线铭牌就知道。

网友D:
楼上正解,同意楼上意见。
风铃

网友E:
双速电机是1路三角低速,2路星型高速,按接线盒说明接线,否则会烧电机,有空开也会跳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