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05):
有4台皮带机集控,用一台上位机集中控制,正常开机后,会突然全部停机,重新开机后能正常开机(故障出现时间随机),出现故障时系统组态动画图显示1.2.4皮带通讯断开,3号皮带通讯正常(3号机为控制台,通过网络连接上位机电脑)。系统记录如下:
2015/10/05 06:35:12.015,   运行系统: 用户“系统管理员”登录限时时间到,自动注销。
2015/10/05 07:30:55.531,   运行系统: 启动...
2015/10/05 07:31:58.312,   运行系统: 单机模式运行...
2015/10/05 07:31:58.312,   运行系统: 打开通讯设备成功!
2015/10/05 07:31:58.312,   运行系统: 设备初始化成功---Q02  in thread_id=3372
2015/10/05 07:32:11.296,   运行系统: 启动...
2015/10/05 07:32:11.328,   运行系统: 单机模式运行...
2015/10/05 07:32:11.328,   运行系统: 打开通讯设备成功!
2015/10/05 07:32:11.343,   运行系统: 设备初始化成功---Q02  in thread_id=3572
2015/10/05 07:32:11.343,   运行系统: comthread线程3596关联了设备: Q02
2015/10/05 07:32:11.359,   运行系统: 开始记录历史数据!
2015/10/05 07:36:30.375,   运行系统: 用户“系统管理员”登录限时时间到,自动注销。
2015/10/05 08:06:50.843,   运行系统: exit ThreadId = 3596, 退出设备:Q02,
2015/10/05 08:06:50.843,   运行系统: 停止记录历史数据!
2015/10/05 08:06:53.859,   运行系统: 退出...
2015/10/05 08:07:01.562,   运行系统: 启动...
2015/10/05 08:07:01.593,   运行系统: 单机模式运行...
2015/10/05 08:07:01.593,   运行系统: 打开通讯设备成功!
2015/10/05 08:07:01.593,   运行系统: 设备初始化成功---Q02  in thread_id=3352
2015/10/05 08:07:01.609,   运行系统: comthread线程628关联了设备: Q02
2015/10/05 08:07:01.625,   运行系统: 开始记录历史数据!
2015/10/05 08:17:38.625,   运行系统: 用户“系统管理员”登录限时时间到,自动注销。
2015/10/05 08:59:52.625,   运行系统: 用户“系统管理员”登录限时时间到,自动注销。
2015/10/05 09:05:40.625,   运行系统: 用户“系统管理员”登录限时时间到,自动注销。
2015/10/05 09:22:18.625,   运行系统: 用户“系统管理员”登录限时时间到,自动注销。

楼主:
没人理我

网友A:
可能是通讯线震动造成接触不良

楼主:
4号晚上就发生这样的现象了,昨晚检查了一晚上,没能排除故障!之前也发生过,更换中继器后,故障排除,这次换了中继器也一样。

网友B:
看这个用的是组态王,组态王本就不好用的,用的是串口通讯,还是以太网?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楼主:
是用组态王,2009年就用了,正常使用这么多年了,就今年出现问题,分站使用Q00(1.2.4.5.6.7.8分站,后来5.6.7.8分站不用了),主站(3号站)使用Q02,

网友B:
这个要现场,这样分析不出来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C:
PLC在线查看 故障代码,分析原因吧。

网友D:
看你的日志,一会注销,一会又注销,考虑一下授权.硬件狗之类的.
  • 下载积分:+2(xingzb2) 热心助人!
  • 自动化单机,生产线,项目编程调试!

楼主:
    一个月之前厂家偷偷给换了个盗版组态王,在10月5号到期,还好我年初就做了台正版克隆正常的上位机,用了也一样,这台机之前一直正常使用过的,测试过的,软件正版的。

网友E:
好像没有获得完整授权?

网友F:
疑似盗版组态王的问题,换正版授权狗试试?

楼主:
换了正版授权狗故障也一样!!!!!!!!!!!

网友G:
运行系统: 用户“系统管理员”登录限时时间到,自动注销
感觉是授权出问题呀 ,你如果坚持组态王是正版的,那你就安装个盗版的看能用不

网友H:
Q系列的网络模块本身也不大好用,PLC有没有问题用电脑连接它的RS232监控一下不就知道了,反正那RS232都没用
分站的还且用到了模拟量
我们也经常这样使用,串口通讯,网络模块用来监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