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软件中如何理解中间继电器M0.0,M0.1和M0.2又是哪来呢?

楼主(2015-10-05):
S7-200软件中如何理解中间继电器M0.0,M0.1和M0.2又是哪来呢

网友A:
就是给中间状态取个名字而已,你也可以用M10.0啊

网友B:
熟读手册

网友C:
是软中间继电器 它没有物理触点 但可以完成逻辑程序
例如 I0.0 Q0.0 它就在PLC上有物理触点

网友D:
多找本书,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