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b8000 在win7 64位下无法安装 usb_drive 求解决!

楼主(2015-10-05):
在连接TK6100I屏时,始终没法安装USB驱动,如图! 我的系统是win7 64位,求哪位老师帮帮解决这个问题,不胜感激,
QQ:196253766 Janken168@126.com

网友A:
先安装这个
QQ:532904130

楼主:
你好,按照你的方法试过,还是失败!

网友B:
试试用兼容模式最高管理权限运行

楼主:
经过一番痛苦的折腾,还是将软件状态XP 系统中才行!

网友C(2016-05-14):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求解决方案。

网友D:
我通常遇到:MT6071IE,的屏,下载的时候,常常下一半就下不了,或者是跟本就联不上,老是说 检查USB线

网友E:
我经历过你这样的情况,只有一种解决办法,换系统立马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