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程序ROR为什么第二句不执行

楼主(2015-10-05):
各位大侠,只有第一句可以执行,第二句就不能执行了,怎么回事啊?

楼主:
图如实例

楼主:
图怎么发不上来啊????

楼主:
图片有了呵呵

网友A:
试试脉冲触发方式呗,ROR是连续执行的,每个周期执行一次

楼主:
就是rorP对吗?试过了,不行还是不执行。

网友B:
当ROR后跟组合位元件KnM0时16位为n=4,32位为n=8,n等于其他数值时指令不执行。
下载积分:+2(xiaogezi214) 真诚感谢!

楼主:
高手,多谢,改过来了O(∩_∩)O哈哈~还想请问下6楼,如果我想一位一位的移动输出的话该用哪条指令呢?

网友C:
rorp k2y0 k1,这样就从y0--y7一位一位循环移动了。

网友D:
什么型号的三菱PLC?

网友D:
FX2N的没有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