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05):
现在要
用到三菱的GS系列触摸屏,在官网下载的最新软件,版本

SW1DND-GTWK3-C-1130L,但是装不了,求解

网友A:
请将下载的压缩包分别解压,然后将解压后的文件放在同一个文件夹内进行安装。

网友B: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我是WIN7 32位,先装了Works 2,然后GX-Developer也装不了了,Works 3触摸屏软件也是和你一样的情况,没法子,舍不得装系统,只能凑合装了GT3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将下载的压缩包分别解压,然后将解压后的文件放在同一个文件夹内进行安装。

我是这样做的,但是还是装不了

网友C:
电脑系统不对吧,XP才可以

网友D:
打电话问问三菱技术支持吧。

网友E:
works2  XP系统不支持

网友F:
遇到了同样问题,我的win8系统64位,改下GT Designer3安装成功!!!

网友G:
下载文件不完整,370,PP管家等国产杀毒软件全干掉再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