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05):
二十个寄存器,如D200~D220,输入数据是按顺序输入的,比如在触摸屏上输入D200~D208让后面的数据空着,怎么判定我用了D200~D208这9个寄存器, 也就是说我要把9传到某个寄存器
中国有风险,投胎需谨慎

网友A:
引用楼主anding于2015-10-05 22:50发表的 判断寄存器 :
二十个寄存器,如D200~D220,输入数据是按顺序输入的,比如在触摸屏上输入D200~D208让后面的数据空着,怎么判定我用了D200~D208这9个寄存器, 也就是说我要把9传到某个寄存器

不清楚你使用的机型是什么。

如果是FX3U或以上机型,你可以使用数据表的功能,数据表第一个字就是当前数据表大小。

其他机型你可以构建一个队列结构,队列指针的值-1就是当前数据表内容长度。

Good Luck~

楼主:
是这样,我做一台攻牙机,有X和Y轴的移动平台,需要攻牙的产品最多有20个孔,也有需要攻10来个的

每个孔的XY坐标当然不一样,所以我就在依次输入坐标孔位,假设有11个孔,那就是X有11组数据,Y有11组数据

当我输入完XY的数据后,有一条指令能立即判断出来,X和Y一共占用了多少个寄存器

PLC是3U的,L的和FX5U的我都有货,触摸屏我用的数据配方,每次输入数据后我会保存在配方里
中国有风险,投胎需谨慎

网友B:
输入之前应该需要一个清零操作吧   大于零的做下统计不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