梯形图求解

楼主(2015-10-06):
这个梯形图看不懂,k4y30上为啥不是1,既y30为啥不接通,求大神指教

网友A:
下面那个传送指令应该是字传送吧!把{DMOV K4X30 K4Y30] 改成MOV K4X30 K4Y30
改过,没用,还是接不通

网友B:
M0不通啊
改过,没用

网友A:
我没有看见M0的其它程序
或许你把MOV K4X30 k4m0

网友C:
双线圈输出了。
下载积分:+1(没有钱爷装逼) 真诚感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双线圈输出了。
基本功不好。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双线圈输出了。
双线圈输出后边的优先,所以当后边的一行能流不通,即使前一行的使能,也还是执行后一行的逻辑。

网友F:
双线圈 了,

网友G:
确实是因为双线圈关系
宜宾工控

网友H:
M0不在此程序里,应该是触摸屏控制的吧!

网友I:
把{DMOV K4X30 K4Y30}放到最后一行

网友J:
引用 网友C:
双线圈输出了。

网友K:
M0没通,M0应该代表触摸屏或其他上面的按键

网友L:
双线圈输出时,程序只执行后面的

网友M:
确实如楼上说的,双线圈输出,调整位置可能可以。

网友N:
前面是控制,后面成了输出,是错的,mov K1x030  k1y030 LD Y30 OUTY0

网友J:
双线圈输出要避免的,这是常识,为什么要这样写,用中继转一下不行么,最后M输出Y。

网友O:
双线圈输出了,,

网友P:
双线圈了

网友Q:
你这个是用三菱专用教学模拟软件写的,仔细检查一下你的模拟程序。

网友R:
去除双线圈
把32位改为16位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