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HZ的电机用50HZ电源,功率和转速会下降多少?

楼主(2015-10-06):
公司从美国转运一台设备,电机是三相480V 60HZ 100马力 转速4极1755转/分钟,我们用一台变压器把380V50HZ动力电提升到480V,给电机供电,这台电机的功率和转速会降低多少?
如果定做一台变频器来带电机会不会好一点?
谢谢!先各位大师!

网友A:
只有轉數下降
1755*50/60 =1463 rpm

网友B:
建议用变频器

网友C:
我们公司也有同样的电机(韩国)400V60HZ,驱动油压设备,由于转数过低油泵出油量少,造成油缸动作缓慢。后来改用变频器驱动,效果还可以。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朋友关注!

网友D(2015-12-28):
加了变压器电压达到了功率不会降,频率不够转速会降低,加台变频器把频率升上去。

网友E:
加一台480V100马力的变频器。

网友F:
遇到这种情况,一般配个变频器基本都能搞定

网友G:
用变压器加到480v,电机会发热吧。跟变频器降频时降压一样。

网友H:
用50Hz的电源电机应该发热比较厉害

网友I:
都走火入魔了?增加一台变频器多少钱?用变压器升压多少钱?直接换一台国产电机多少钱?显然是后者便宜简单!
下载积分:+3(最远是多远) 有道理

网友J:
个人觉得这台电机直接接在380V 50hz电源就可以了,虽然转速降低,但电流差不多额定电流,扭矩应该不变。不就是变频器的原理么?

网友K:
11楼说的对,会发热,转速达不到额定转速。还是陪变频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