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_200与松下伺服的位置控制

楼主(2015-10-06):
啊有那位大侠有S7-200与松下伺服电机的位置控制的PLC程序参考一下,主要第一次使用,PLC不知道该用啥指令

网友A:
一般来说,加个定位模块M253好些。如果考虑成本,可以下个MAP库,用Q0.0喝Q0.1做脉冲输出

楼主:
具体的来说说呢?怎么下库呢

楼主:
啊有类似的程序提供参考一下呀?没有运动库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