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NPN型光电信号同时接两个不同柜子的PLC

楼主(2015-10-06):
接完之后,现在给后面一个PLC柜子断电,前面的那个PLC信号会一直有,是不是有干扰啊这样接,要不要也把24V也要短接起来.

楼主:
光电耦合,两个PLC都是光电耦合的.

网友A:
这不是短路了吗???

楼主:
这个样子的.

楼主:
刚去车间验证了一下,把24V也一块短接,再断电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也就是说,0V信号是后面PLC输入点出现的.把线拆掉就没有事了.信号是在后面的PLC完全没有电以后出现的.刚断电没有事.

网友A:
2个24V电源并联安全吗???还有你的NPN传感器用的是哪个电源?
下载积分:+1(crofire) 只前只是用的是前一个柜 ..

网友B:
用过传感器驱动继电器,再用继电器触点连接各自的plc。

楼主:
想过这个,但是这样的话,前面的那个柜子要加6个中继,还要再改线,有点麻烦,所以就想能不能改一下接线就可以了.

网友C:
搞工控的就不要怕麻烦,安全第一!

网友D:
並接兩方DC0V即可,DC24V不可並接

网友E:
就像10楼说的一样,不管你用几个电源,只需要0V并接就行了,24V不能并接,这样不管你用哪个电源的24V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