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元A系列变频器烧毁

楼主(2015-10-06):
我们这有台数控车床,今早在开机通电时,控制主轴电机的变频器(宝元A系列)烧毁,由于未找到根本原因,不敢冒然的更换新的变频器。所以还麻烦论坛里的大神帮忙分析分析。非常感谢!

网友A:
受潮了吧,停机最好不要断电。
嗯,昨天该台设备是停机的

网友B:
从你贴出的图片看,应该是内部电源(直流稳压电源)故障,检查确认变频器供电电压是否正常或连接是否可靠。
损坏后,对电源电压确认未发现异常,不过变频器供给电源侧的空开跳了

网友C:
很正常 !~一放假 好多厂就得修
额

网友D:
没事,换一台变频器就行,这个可能是受潮或掉铁屑到里面断路烧的变频器。

网友E:
这段时间一直在下雨,变频器的防尘防水功能较差。

网友F:
检测电机有无损坏

网友G:
粉尘多,有可能潮湿导致短路
独自漂泊

网友H:
根据图片显示应该是电源输入端烧毁,和负载没有直接关系。而且烧毁的是控制部分(低电压),估计原因:线路板受潮、个别元器件老化、低电压供电异常(三相电源输入电压过高一般会把电源输入端大电容给爆掉)

网友I:
大家都说的差不多,从照片上看烧在开关电源部分,应该是受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