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06):
这样解读 下,I0.0 I0.1和I0.2和Q继电器不够使,增加了中间继电器线圈M0.0(由I0.0,I0.1,I0.2控制)
和配对的触点M0.0.
  M0.0触点一路直接控制Q0.0,
           一路和T37定时器触点及将要使用 的M0.2线圈触点去控制下一个中间继电器线圈M0.1.
   M0.1线圈触点一路控制Q0.1(星形启动)
                一路控制定时器T37,T37常开触点通过M0.0常开去控制再下一个中间继电器线圈M0.2,并自锁。
    M0.2线圈触点动作,常闭切断M0.1线圈、常   开 启动Q0.2  (三角形运行)
由上可以发现,中间继电器不需要提前定义,想用多少直接用就好了。但是条件是要有 I触点先启动一个 。

网友A:
要相信自己,可以的。

网友B:
感觉不行,你再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感觉不行,你再看看。

那你认为那里有问题?

网友A:
回楼主:
注意西门子M中间变量在使用时的地址覆盖问题,即地址区包含。
MW0 = MB0 + MB1 = M0.0~M0.7 + M1.0~M1.7
如果你使用了如M0.0之类的M区地址,则在另外的如工程计算时就不要使用MB0或MW0了,不然地址冲突会造成程序出错的。

网友A:
@liber798:
经提醒我按楼主的图片,写了一边,并用仿真测试,参考图片,程序运行正常。 [attachment=140261]

网友C:
楼主你不妨这样写 易懂  你转为梯形图自己看

网友A:
请问你网络3真正的含义是什么?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不妨这样写 易懂  你转为梯形图自己看

程序:
网络3:
LD      T37
MOVB 1,QB0

网友C:
网络3是到时间到5秒星型断开    为了防止接触器断开时产生的电弧  所以 网络4是保护 星型断开1秒后 三角形闭合

网友C:
如果不明白你们可以照我上面的写下试试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