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异步电动机电流问题

楼主(2015-10-06):
各位好,我司有一台55kw电机,自耦降压启动,自耦变压器55kw,由于电机经常处于满负荷运行,想把55换成75kw的,请问老师55的自耦变压器能否启动75的电机,理论来讲电压相同,负载相同,电流应该差不多,实际不知道会怎么样啊,有哪位老师帮帮小弟,能否只换电机就能使用?
小磊

网友A:
即使空载电流都不同,如果自耦变压器质量够好,并且一天都启动不到一次的话应该没有大问题,启动时间比较短10多秒吧。经常启动的话应该有点悬,小马拉大车。

网友B:
1自耦调高一档,2启动时间短些,不频繁启动,问题不大

网友C:
2楼说的差不多,基本能用,但不可启动频繁。

网友D:
1楼讲的有道理,电流肯定会大一些了,

网友E:
可以短时间试一下,但要注意启动时声音温度,检查电流等

网友F:
55的自耦变压器不能用于启动75的电机,因为75电机的启动电流比55电机启动大。如果强行使用经过一段时间自耦变压器要损坏的。
于英剑

网友G:
会烧掉自耦变压器的。

网友H:
最好还是配大点

网友I(2015-12-30):
需要换,不换肯定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