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06):
请问有哪位大侠做过QJ71E71-100与FX3U-ENET-L通信吗,有木有相关资料或例子可以分享下,不胜感激啊~
xuzx2088@163.com

网友A(2016-03-29):
我做過plc連plc,請參考qj71e71與FX3U-ENET-L的技術手冊,都是英文的
觀念是開啟通道port,e71總共有16個通道,我使用的是固定緩衝區的傳送方式,
一個收,一個發,這樣就可以亙相通信。建議你先利用pc去ping ip
然後在參考他的範例程式(專用指令),

FX3U-ENET-L,我設定如右            tcp                      active                         send               signal          1100      192.168.1.100    1100
QJ71E71-100,我設定如右            tcp                     unpassive                  recive              signal          1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