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安川驱动器

楼主(2015-10-07):
一般都需要设置什么参数

网友A:
这个有说明书看说明书就行,主要是计算设置好电子齿轮比。
下载积分:+1(1wangkaifang) 真诚感谢!

网友B:
先把Pn00B设定好吧,好歹先把电源输入类型设置好。。。
下载积分:+1(1wangkaifang) 真诚感谢!

网友C:
看书明书吧,首先设置电源类型、电机功率,然后就要看你怎么接线,需要什么功能来设置了。一般要设置脉冲类型、使能方式、齿轮比等等具体看你使用情况,说不完的
下载积分:+1(1wangkaifang)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