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回原点DSZR请教

楼主(2015-10-07):
用DSZR这指令回原点是必须要4个感应器(右限位 左限位 近点信号 零点信号)
DSZR X010 X004 Y000 Y004
X010为近点信号 X004位零点信号 这几个信号怎样与MR-J4-A伺服连线
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一般的搞法是,X04接电机的Z相信号

楼主:
x004接了Z相,伺服还是没动作

楼主:
x004 零点信号接伺服OP(33脚)
x010接近点开关
y000脉冲接PP(10脚)
y004方向接NP(35脚)
伺服还是不会动作

网友B:
还有别的线要接,起动啊,停止,复位之类的,接完没有

网友C:
伺服参数设置必须对的,然后再查回原点速度是否设置了。

楼主:
回原点速度:DMOV K50000 D8346
脉冲形式PA13设定为:0211

网友B:
什么PLC控制伺服,是什么控制模式

网友D:
不用四个吧,我记得以前我用过三个

楼主:
三菱FX3U的PLC
三菱MR-J4-A伺服

网友B:
都是三菱的,应该好搞的呀

网友E:
注意,重点是伺服没动作,参数PD01设置过?伺服是否使能?检查针脚12,20,21,46,47

网友E:
另外,指令中操作数应该用X0-X7 否则执行不了,手册上已经明确写了

楼主:
是位置控制

楼主:
PD01没有设置过,伺服电机没有使能,我在确认下接线
多谢指点

网友F:
m8343 m8344 极限标志位给了没有,

楼主:
程序上给了

楼主:
如果用4个感应器的零点信号接到哪里?
左限位
近点信号X10
零点信号?
右限位

网友G:
位置控制不需要接Z相,其实可以做到只用原点加上左右限位中的一个就可以了,我们经常回原点前和回原点后,把原点当作一个限位来使用,其他短接

楼主:
我是用零点来做回原点位值,现已搞定。谢谢大家

网友H(2022-05-18):
近点 零点信号可以用同一个的

网友I:
一套FX5U视频教程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wO6vZm1le1EF2XxQ0YgvHA
提取码:jjp8

网友J:
你这是自动搜原点的,可以不接Z相信号
伺服CN1接线
24v(12 20脚)
0V(42、43、44、46)
脉冲信号(10)接Y0
伺服方向(35)接Y4
下载积分:+1(丛入门到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