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编码器能这样用吗?

楼主(2015-10-07):
变频器驱动电机,编码器装在电机后面检测移动距离,请问这样用有干扰吗?能正常计数吗?顺便再问一下两相增量式编码器(内孔式)的价格,谢谢!

网友A:
你没说道理编码器到底怎么用,只说了接了个编码器,编码器信号给谁你要搞清楚,这么用是可以的

楼主:
fx2n PLC,高数计数器

网友B:
PLC的高速计数功能可以检出编码器的旋转量,间接就知道物体的移动量了。

网友C:
可以用,只要知道减速比与单位移动量就行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