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232模块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5-10-07):
各位高手,小弟现在使用EM232做4-20ma电流输出控制调节阀,对模拟量输出有下面几个问题:
1.模拟量输出的端口是有缘的还是无缘的,我还需要串接电源吗?
2.输出4-20ma信号是不是直接接M、I两个端口就好?如果需要串接电源哪个端口接正极。
在线等,谢谢!

网友A:
这个是输出,西门子300模拟量输入模块二线制有电源供给。
200模拟量输出没有电源,且模块输出直接连接到阀控制板的模拟量输入也不需要电源。
1)是无源,不需要电源,模块自动根据控制程序输出4-20mA信号。
2)是的,与阀控制板需要对应,I连接板正,M连接板负。
阀控制板需要另外添加电源供给。

网友B:
1楼正解

楼主:
谢谢高手的帮助,我现在吧电源卸了,直接阀门信号正极接I,阀门信号负极接M,是这样连接吗?

楼主:
谢谢一楼高手,问题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