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求助三菱伺服电机问题

楼主(2015-10-07):
本人刚开始用伺服不懂,现在设定的是速度控制模式,但按照说明书上接线完成后只要接通伺服开启(SNO)后电机就转,并没有给正传或者反转的指令啊,是哪里给的启动运转信号呢?是不是放大器设置的不正确?

网友A:
速度控制模式和变频器用法比较类似,找到三菱伺服速度控制模式接线图,你就明白了

网友B:
控制速度快慢的信号线是接到哪里的?AD模块上吗?

网友C:
控制线接完以后还要接,模拟量电压控制速度的快慢

网友D:
正反转是不是用正负电压控制的

网友E:
模拟量信号要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