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2AD关于偏置与增益的问题

楼主(2015-10-07):
各位说明书上说要设定为4-20ma信号,必须要有电流源给定一个4ma和20ma的信号。
可是我没有这样的电流源怎么办??
我想了一个办法,就是不调试偏置和增益, 我在程序上设定: 比如我信号是4-20ma的话,对应的是800-4000的一个数字量。
我在程序中减去800就相当于是4MA的信号了,这样可以吗???

楼主:
怎么没有人理我呀?

网友A:
看明白了,你指的是模拟量输入模块的调校。
减的方法不妥当,应该是通过比较指令,当输入值小于800时,赋值800。但是问题是当出现传感器信号断开时如何识别?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我想在比较程序中再添加一句当模块输入值为0时,判断为信号断开。

楼主:
能不能给个简单一点的调效方法???
之前我用西门子时就是直接减.

楼主:
FUCK,没人回复

网友B:
应该可以这样,但读取的数值应该按例一个比例相乘再加上偏移量。而不是简单加减,这样的数值不是线性的。
2AD的话也可以采用电压源来调整,对精度要求不高的话。

网友C:
Y=KX+C,就是这个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