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开关电源输出10v,触屏无显示,查原因竟是指示灯坏了。
风铃

楼主(2015-10-07):
夜班凌晨,接到蒸柜人员报修触屏不显示了,5组蒸柜都停了。到现场测量触屏电压10v,拔掉插头测量还是10v,触屏没事。看plc灯全亮,电压10v,换了个开关电源,24v正常,触屏亮了,以为修好了,过了3个小时触屏又灭了,故障依旧,感到问题应该在外围,随后拔掉蒸柜指示灯控制继电器,触屏恢复正常,检查外围知识灯发现线路烧糊了,换了指示灯一切ok,竟然是指示灯烧糊连电造成的问题,接受教训吧。
下载积分:+1(bruce2020) 真诚感谢!
下载积分:+2(最远是多远) 感谢分享!

网友A:
电气件烧毁碳化后使电源负载加大电压降低才出现这种想象
下载积分:+2(最远是多远) 感谢分享!

网友B:
24V竟然没加保险或者空开?

网友C:
24V开关电源一般都带短路保护的。像这种情况应该线断开负载判断是电源问题还是负载问题。
24v开关电源输出10v,触屏无显示,查原因竟是指示灯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