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07):
       本人是开始自学三菱FX 2N系列PLC的超级菜鸟,现在学习到SFC编程(使用GX Developer编程),遇到了一些问题,所以在此请求各位控友的帮助。谢谢啦。
          问题1:这些模块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也就是不同块的语句的顺序关系是什么?比如“梯形图1”、“梯形图2”里面都写了一段程序,这2个块里面的程序是什么关系?因为梯形图是顺序执行的,那么这两块的顺序也是顺序的吗(即先执行“梯形图1”,再执行“梯形图2”的程序)?
              同样的,“SFC图1”、“SFC图2”模块里面的程序又是什么关系?
            进一步的,“梯形图1”、“SFC图1”又是什么关系呢?

           我查找了很多资料,都没找到答案啊,请大家帮帮忙啦。非常感谢。

网友A:
按序号前后依次运行。

楼主:
      就是先执行“梯形图1”,再执行“梯形图2”的程序?
     “梯形图1”、“SFC图1”也是这样子吗?可是梯形图和SFC图是不同的编程方式啊,怎么连接?
     谢谢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先执行“梯形图1”,再执行“梯形图2”的程序?
     “梯形图1”、“SFC图1”也是这样子吗?可是梯形图和SFC图是不同的编程方式啊,怎么连接?
     谢谢来

虽然采用不同的编程方式,但是转换后得到的都是二进制方式。链接不需要用户考虑,操作系统会在程序段中间插入代码。

Good Luck~

楼主:
好的,谢谢大神。还有SFC里面可以调用子程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