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洛菲斯触摸屏的使用

楼主(2015-10-08):
请教一下各位大侠,普洛菲斯触摸屏点击屏幕哪个地方就可以进入系统设置画面,就是设置IP地址和时间的那个界面。

网友A:
快速先后点击对角线位置即可

网友B:
引用楼主奢求幸福于2015-10-08 13:41发表的 普洛菲斯触摸屏的使用 :
请教一下各位大侠,普洛菲斯触摸屏点击屏幕哪个地方就可以进入系统设置画面,就是设置IP地址和时间的那个界面。
下载积分:+1(奢求幸福) 真诚感谢!

网友C:
直接断开网络,会进入离线模式就能进行调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