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08):
从触摸屏上 upload 的程序,简单修改一下,再download至触摸屏  结果触摸屏显示  project  image error,compiler again

查手册说是eob文件编译错误,重新编译还是这样,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eob文件见附件。

用M8000反编译后字体错乱,可以模拟运行。
之前用M500反编译后字体错乱,可以模拟运行。
后来再用M500反编译,格式错乱,不可以模拟运行。

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谢谢。

网友A:
可能是编译没有成功,有提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编译没有成功,有提示的

编译是提示  success的。

网友B:
是步科的吧?

网友C:
EB500反编译可以,显示成功。字体应为繁体。

网友C:
看看反编译文件
附件: 1223-1.rar (24 K) 下载次数:14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反编译文件

感谢!

可以用EB500离线模拟么? 我之前也是反编译后除了字体一切正常,修改完,编译后还是正常,但是传到屏里就无法运行。离线、在线模拟也都出错。

花了两天时间将程序重新制作传回去了。但是还没弄清楚问题出在哪里。。。

不过这次吸取教训,以后下载程序之前先模拟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步科的吧?

型号是MT510TV

网友D:
你们为什么不在选项里面设置自动存盘编译呢 这样这样一离线模拟成功 还有什么错误呢 说得不好请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