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编程软件和欧姆龙PLC软件不能装在一台电脑的问题

楼主(2015-10-08):
为什么我安装了欧姆龙PLC的编程软件后,三菱的梯形图编程软件就打不开了呢,唯独它打不开,触摸屏的编程软件又没问题,可以打开,为嘛捏。

网友A:
不会哦,再重新安装三菱软件试试吧。

网友B:
把那些废物安全软件干掉,管理员权限安装试试

网友C:
不会呀一直很正常

网友D:
三菱,西门子,欧姆龙,AB,。。。。都可以在同一个系统下共存正常使用的。
只是电脑从来不用那些所谓的垃圾的安全卫士,电脑管家之类的。

网友E:
是不是装国产免费的杀毒软件了?

网友F:
我的电脑系统是WIN732位,同时安装西门子200、三菱GX Works2、欧姆龙CXP-9.3,各种元件使用正常
永远年轻

网友G:
我的一切正常。

网友H:
開軟件時有沒有跳出什麼錯誤訊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