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08):
如图所示,图1是油泵电机的名牌,图二是直流电源的名牌,我想用这个直流电源来驱动油泵电机,但是一通电,油泵电机就抖一下,然后就没电了,这是什么问题,请各位大师分析下

楼主:
这是电机的
附件: 电机.zip (1926 K) 下载次数:12

楼主:
这是电池的,图片太大上传不了
附件: 电池.zip (1956 K) 下载次数:10

楼主:
麻烦各位大师看看了

网友A:
你的电池是锂电吧?锂电不适合大电流放电,而且你的锂电的容量太小才40AH,也就是说40A放电,理论上可放电1小时。而你的电机是120A的额定电流,如果说启动电流的话,那就不知道多大了,锂电的保护板可能被你烧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池是锂电吧?锂电不适合大电流放电,而且你的锂电的容量太小才40AH,也就是说40A放电,理论上可放电1小时。而你的电机是120A的额定电流,如果说启动电流的话,那就不知道多大了,锂电的保护板可能被你烧掉了。

你好。首先感谢你的回复。锂电池没有烧掉,就是每次启动电机电机都只是抖一下,启动不了,是因为电流不够大吗?

网友B:
4楼说了,锂电池瞬间保护断电

网友C:
这么大的电流直接启动怕不行,电机的额定电压是多少,你可找一个电阻串到电枢回路中,以降低电枢回路的电流。如果电机的额定电压是24v,则串一个(24/120=0.2欧)(功率=120*24=2800瓦)的电阻,等电机转起来后再去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