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
请教大家关于三相发热管的问题

楼主(2015-10-08):
如题,请问如果一根1kw220v,一根2kw220v,一根3kw220v的加热管接380v的星形接法,中性点不接零线,请问每根加热管上的相电压是多少?

网友A:
属于三相不对称负载,负载越小电压越高,1KW电压肯定超过220V,会先烧掉。3KW电压开始低于220V,

楼主:
你的意思说白了就是电阻大的分压也大,电阻小的分压小,这个我也知道,就是有没有具体的算法公式?

网友B:
哎,我基础都荒废了,算这个应该是电工学最基本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