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08):
发电机发出的交流
220V的电压能直接供给PLC    伺服驱动器   步进驱动器   吗?
     这些用电器能正常工作吗?
是小型发电机,家用的哪种,配稳压器好像很大,有没有别的装置什么的,体积很小的那种。

2016.03.02
买了2KW的小型发电机 德国产的    实验证明是可以直接供给用电器的。
发电机在负载启动的时候只有小小的电压波动。
看来里面的稳压做的蛮好的。
菜鸟努力中

楼主:
要经过稳压器之类的东西吗?
菜鸟努力中

网友A:
很多公司都有备用发电装置,停电时开启发电机转换一下电源就可以了,发出的电应该经过稳压了不然烧坏一大片电器。我见过电镀厂停电,然后用柴油发电机发电,供给电控房电柜的plc电路及加热电路还有电机水泵压缩机等等运行,一点问题没有就是费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多公司都有备用发电装置,停电时开启发电机转换一下电源就可以了,发出的电应该经过稳压了不然烧坏一大片电器。我见过电镀厂停电,然后用柴油发电机发电,供给电控房电柜的plc电路及加热电路还有电机水泵压缩机等等运行,一点问题没有就是费钱。

请问是怎么烧坏的呢?是电压不稳还是电流不稳?
菜鸟努力中

网友B:
完全没问题,早几年大一点的厂一般都备有发电机。象康明斯、卡特机等都具备自动稳频和稳压。

网友C:
现在的发电机一般都自带AVR,输出电压比较稳定。(除非负载异常),另外PLC等输入都采用开关电源,输入电压一般范围在AC185V~240V都可以工作。(具体可参阅PLC供电说明)

网友D:
还是接个稳压器吧

网友E:
发电机都再带AVR  问题不大   一般路用机组 的特性要求不是很高   瞬态 和稳态 电压 要看调试的工程师 怎么做特性试验了   像军舰的发电机组 的特性要求就很高   突加突卸  机组都很稳定的   (发动机的电调  和AVR设置 弄好  )

网友F:
10年前的数控机床,用自备电源的时候用了一台稳压器

网友G:
最好有稳压设备,现在自动化设备系统用市电网的电都很多加稳压电源的防止过电压烧坏设备。

网友H:
发电机发出来的电一般都要经过配电装置分配以后才可以供给负载。
于英剑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发电机发出来的电一般都要经过配电装置分配以后才可以供给负载。

请问配电装置具体是指哪些东西呢?
菜鸟努力中

网友I:
发电机来电的瞬间可能电压很大,建议加稳压器,
最起码也要加个得电延时继电器,否则烧PLC概率很大。

网友J:
现在的发电机都有调压板,问题不是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发电机一般都自带AVR,输出电压比较稳定。(除非负载异常),另外PLC等输入都采用开关电源,输入电压一般范围在AC185V~240V都可以工作。(具体可参阅PLC供电说明)

负载异常是指?能举个例子吗?谢谢。
菜鸟努力中

网友K:
是正规的发电机厂商都没有太大的问题.当然很多大的工厂的设备特别多,发电机的功率也就特别高的.很多工厂都安装有配电房.里面就包含了外部和内部电源的切换电路,还有稳压等功能.不过高端设备都要求带有稳压器的.这样对设备有保障,且电压高低时候又不会影响生产.像电压过低的时候很多设备就会出现各种毛病了(西门子的数控系统,FANUC数控系统都不能低于系统驱动最低电压要求,要不会报警 要不就会出现电机负载过大,电机温度过大各种问题)

网友L:
PLC的电源建议假装隔离变压器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是怎么烧坏的呢?是电压不稳还是电流不稳?

我没说电镀厂用柴油发电烧坏电器,是打比方说电压过大就会烧坏电器件。一般公司配电房都会有稳压装置,发电机也有。发电机动稳压装置描述如下:
① 自动稳压‌‌器(AVR)可使主发电机从空载运行到满载运行时紧密保持较稳定的电压。主机定子通过AVR为励磁机磁场提供电力,并能够自动调节励磁机磁场的电流。AVR向来自于主机定子绕组的电压感应信号作出反馈,通过控制低功率的励磁机磁场,调节励磁机电枢的整流输出功率,从而达到控制主机磁场的目的。主定子所输出的三相四线制交流电之电压的大小与主转子绕组的电流大小成正比关系。
② AVR有一个电压/频率(赫兹)正比例的特性,当机组的运转速度减低时,这种特性能够正确地相应调整减低主发电机的输出电压。在突然加大负载时,这种正比特性有利于保护柴油发电机组。

网友M:
大部分發電機都是自動恆壓輸出, 應該不需擔心!

网友N:
增加稳压装置是多余的,就象小学时代的老师,在批阅学生图画课小学生画蛇时学生为了出新立异,在画蛇的时候要在蛇的腹部多画几只脚是一样的。一般的发电机都有AVR控制系统的,除非你的发电机是不合格的次品,要不然生产厂家是不可能拿出来卖的。在发电机系统中除了AVR控制系统外,还要有稳频系统呢,要做到发出来的频率为标准的50HZ工频,要不然频率不对,设备也不可能正常工作,所以,我们在应用发电机的时候考虑的问题是,只需要发电机的功率能足够带动我们的负载就可以了,就是要在超负荷的情况下工作,也不要超过太大和超负荷时间过长,否则就会损坏发电机和我们带的负载的。另外,说起稳压系统,一般只能够防止电压过高还有点用,对于家用发电系统是不可能出现过高电压问题的,因为,发电机本身的保护系统巳经足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增加稳压装置是多余的,就象小学时代的老师,在批阅学生图画课小学生画蛇时学生为了出新立异,在画蛇的时候要在蛇的腹部多画几只脚是一样的。一般的发电机都有AVR控制系统的,除非你的发电机是不合格的次品,要不然生产厂家是不可能拿出来卖的。在发电机系统中除了AVR控制系统外,还要有稳频系统呢,要做到发出来的频率为标准的50HZ工频,要不然频率不对,设备也不可能正常工作,所以,我们在应用发电机的时候考虑的问题是,只需要发电机的功率能足够带动我们的负载就可以了,就是要在超负荷的情况下工作,也不要超过太大和超负荷时间过长,否则就会损坏发电机和我们带的负载的。另外,说起稳压系统,一般只能够防止电压过高还有点用,对于家用发电系统是不可能出现过高电压问题的,因为,发电机本身的保护系统巳经足够用了。

谢谢师傅的回答,   请问师傅在做有在做发电机这方面的吗? 有什么好的介绍吗?体积小噪音低的发电机?能聊聊吗?
菜鸟努力中

网友O:
负载不大可以用
一休

楼主:
引用 网友O:
负载不大可以用

总负载1KW左右,选了2KW的发电机可以吗
菜鸟努力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