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搅拌器选多大电机马达合适?

楼主(2015-10-09):
三相0.25KW搅拌器,0.76A额定电流, 选GV2PM05C好还是06C好? 05C电流是0.63-1.0; 06C电流时1-1.6;

网友A:
设到1安左右就可以,05C好点。

网友B:
如果需要带载启动的话,建议选大一点的。

网友C:
0.76*1.25=0.85,所以用施奈德GV2PM05C电机保护器就可以了

网友D:
我觉得1A完全够。

网友E:
选小点放心
小磊

网友F:
用1A就可以了

网友G:
断路器的额定电流选择,一般是1.1-2.5倍的电机额定电流,选大选小取决于电机启动次数,加速时间的长短。从设备功率上看,负载较轻,选05c就可以了。

网友H:
05c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