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卡机器人控制柜接在正泰塑壳式断路器 DZ15LE-100/4901 63A跳闸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5-10-09):
各位大神你们好,小弟遇到一个很棘手的问题解决不了,请大神赐教。
KUKA机器人控制柜额定电压为380v 额定电流为25A,其电源线接在正泰塑壳式断路器 DZ15LE-100/4901 63A上,为何每次关闭库卡机器人控制柜时,这个正泰塑壳断路器就跳闸呢?

网友A:
正泰塑壳式断路器太水了,应是漏电保护动作了

网友B:
如果需要漏电保护功能,就换个好点的品牌的漏电保护断路器之类的。
如果不需要漏电保护功能,就直接换掉你现在的开关。

网友C:
有漏電的可能!

网友D:
直接把漏电保护部分拆掉

网友E:
零线不过开关

网友F:
漏电检测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