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
角度回归指令ZRN

楼主(2015-10-09):
求大神给我讲解下,它是怎么工作的?为什么我ZRN接常闭,它还要那么长的反应周期?
如图,M254 X33 X21 闭合后,机器需要反应较长时间 (目测3---4秒)后才执行 SET M842 ,,,怎么让这个反应时间更短些呢?

网友A:
执行回原点操作,电机运动是需要时间的...想让时间短,把爬行速度提高一点呗,不过每次回原点的位置可能会有误差哦

网友B:
M8029是执行结束标示位,也可以提高原点回归速度试试。

网友C(2015-11-10):
把D8365里的值提高
帮助别人的同时就是帮助自己。